紧急求助ON5134三极管的参数

楼主(2013-03-20):
今天刚接了 两个  西门子6ep1534-1sl01电源模块,检查后发现限流电阻开路  保险丝烧断  ON5134三极管击穿。本地买不到 此管,所以想请教 一下 ON5134的参数,或者 用什么管能够代替,在此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帮你查了下,Google上也没找到,只能看使用电路的特征和功率试着配了。

网友:
请  知道ON5134三极管参数的大侠回帖,急等     谢谢

网友:
上个图看看,是不是PNP管?小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