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晕倒的神州HP650 大侠们进来帮忙分析电路

楼主(2013-03-20):
   神州HP650
   故障为 开机掉电
          插上稳压电源开机电流到0.3瞬间掉电  ,在这瞬间我测 各个电感电压  都出来了  差个显卡供电没出来  此芯片是OZ8119 上图   此芯片 VIN BST  ON VDDA VDDP REF 还有下管  均有电压  均正常   就是不出电压    心里想掉电是不是因为这个芯片有问题拉低了HWPG  测下HWPG0.5瞬间掉电  之后把二极管D9拿掉  这时候不掉电了电流到0.8停住  缺显卡供电    后级的电容 MOS管都换了  反馈也查了  都没问题  不知道是哪里影响这个显卡1.1不出来   连开启都有了  就是不出来  此芯片我换了3个了 故障依旧   师傅们给点思路  谢谢

网友:
量测这零件的每个脚位阻值  看看会不会有新发现

网友A:
可以把这个机子的BIOS读出来给我莫

网友B:
都整了就不要整显卡的电路了  看看他的前级电路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整了就不要整显卡的电路了  看看他的前级电路是不是正常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是  其他电压  我把这个芯片的HWPG断开  之后别的电压都正常  都发出来了  电流到0.8了就差这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上管拆掉,用波波看能不能抓到波
实在不行看后级有没有短路,或有没有断路,再不行把电阻电容换了

   呵呵  我还木有波波呢    上官电压时为0  我想应该是过压过流保护了  芯片内部没输出方波

网友:
把ON信号断开,然后手动给个开启电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这个机子的BIOS读出来给我莫

给你传上此机的bios

神州优雅HP640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