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水清污流程

楼主(2013-03-20):
笔记本进水清污流程
笔记本进水后需要进行的工作:
一、笔记本进水后,应该立即断电,并取下电池,将笔记本键盘屏幕朝下,让水流出;
二、拆机取下CMOS电池;
三、立刻清理水渍,可采用风机吹干,干燥机80°C恒温干燥。
注意点:
一、不可将主板放于烈日下暴晒,会造成主板变形;
二、取CMOS电池时不可将CMOS电池两脚短路;
三、确保干燥并且元器件无短路之后才可以加电试机。

笔记本主板出现腐蚀情况之后的处理流程
一、拆机取下CMOS电池,取下各种绝缘胶带;
二、用涤纶布或者卫生纸沾三氯甲烷溶液轻轻沾擦主板腐蚀位置;
三、在主板腐蚀位置擦一层焊油,用旋转风枪温度320°C,风速2,加焊一遍;
四、用毛刷沾无水酒精轻轻刷主板腐蚀位置,直至元件各个引脚发亮为止;
五、在放大镜下观察元件各个引脚有无短路、虚焊、断线情况;
六、短路和虚焊可以涂焊油进行拖锡加焊措施;
七、断线位置采用飞线处理;
八、加电试机。
注意点:
一、进水机一定不可以先加电试机;
二、清理主板时,动作一定要轻,不能造成掉件情况;
三、三氯甲烷和酒精使用先后顺序一定不能反,三氯甲烷不要用来清CPU座和一切带有塑料的组件,如:排线等;
四、笔记本加焊过程中最好采用焊油而不是松香和焊宝;
五、加焊主板时,注意对显存颗粒、塑料卡扣、塑料插槽、USB、COM焊接点的隔热保护;
六、加焊时一定注意风枪垂直吹风,不要将小元件吹离位置;
七、注意笔记本的外壳可能导电,注意做好绝缘处理。

网友:
很适合新手啊 看完少犯很多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