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花屏成这样怎么修?

楼主(2013-03-20):
是不是屏线问题呢?

网友:
这种花屏屏线的可能性不大,屏的问题大。

网友:
用点屏工具点屏确定是否为屏坏! 如果不是,则是主控板坏,屏坏的话一般就不好说了,LCD看看是不是屏上的小模块换灯管时压碎了,如果没外伤,就修屏电路,看看码片,看看升压!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你可以用万能驱动板点一下屏看看,如果屏的问题是很难修复

网友:
这种问题大部分是屏问题咯!

网友:
会点屏的很容易判断,你得拆下看看,说不定电容股了

网友:
屏线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很明显这是屏的问题,不用修了,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这看起来就像是屏问题。要不确定就用个通用的板子试试。应该是屏问题。没错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按照楼上几个人的说法,似乎这个显示器已经不划算修它了

网友:
我正在修一个这样的故障,比较纠结。
将电源板和主板拆下,也就是不让板子上的地跟外壳连接,屏就能正常显示,只是有干扰带。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个!   我也没有办法~    扔了挺浪费的    换一个屏吧!  的五百多   舍不得!

网友:
屏线路有问题我刚刚就修好了一个 开始以为是主芯片坏了呢 换了一个好的没有用 不小心手碰了一下边上的线路板正常了一会儿要出现了问题查一下上一个电阻短路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驱动板,我有一台清华紫光的就和你的差不多,我换了驱动板就OK了

网友:
驱动板坏,屏坏都不是问题,主要屏不要破就有价值修。个人关点

网友:
昨晚上拆下来看看没发现有什么问题,装上去试试又好了,试了一晚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屏挂了。。。。。。。甭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