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示器黑屏

楼主(2013-03-20):
拆机检查  接信号线灯管长亮   但是还是黑屏  用万能驱动板还是一样的现象  问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用的是哪种万能驱动板,能对应上屏吧,不行再换一种

网友:
检查屏电路.

网友:
查屏电路上的几路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A:
查屏供电电路电压是否正常屏坏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屏供电电路电压是否正常屏坏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我不了解屏   能否提供屏关键点的代号和关键点的电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628955&extra=

网友:
外界显示吗!外接不显的话再去照屏上面的信号咯,行,场扫描看看信号起来没有呀,不行就找个屏替换下呗!

网友:
能黑屏  如果是长白屏 那基本是 屏了, 修TCON 板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