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通电保护

楼主(2013-03-20):
一台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通电屏幕亮一下就灭了 初步判定是高压保护了   拆机后发现高压电源ic是tl1451        首先想到的是去掉芯片的保护 查了下 是芯片15脚直接对地  因为芯片15脚是接的2个电容到地的 所以直接把一个贴片电容两端连锡 上电测试 果然不保护了 看来原因在芯片的过压 保护和稳压电路上 这个电源一体板 没有设计过压保护 只有稳压电路 在电路上测试了稳压电路上的所有连接元件 未发现损坏的元件 郁闷了 到底是哪里的问题呢 把电路板翻过来看了下 看到了4个高频电容
问了下师傅 会不会是这电容是事  但这电容不知道怎么测好坏啊 干脆直接4个全换掉 3kv39j 直接从另外一个板上拆下4个 换 上  再断开芯片去保护练锡的地方 上电 哈哈 真不保护了  试了几下 都正常 在这里有个事不明白了 这个高频电容怎么测好坏呢  于是用万用表的电容档去量  4个电容的值分别是31 32 32 32诶 有只的值不同 不甘心是 又把拆下的3只换上 试机 同样不保护 想想还是不甘心 把那只怀疑的电容在换上去 试下机器居然也是正常的 我

网友:
是不是虚汗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