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U供电芯片PG产生的条件

楼主(2013-03-20):
求助CPU供电芯片PG产生的条件  DELL 对30的板 CPU公共点有1,。2几  但CPU不工作 量CPU供电ISL6260 没有PG发出 更换相关元件都无果 想求助一下大仙们 CPU供电PG产生的条件 是不是还有那些条件我没量到

网友:
给芯片好分析  看看反馈

网友A:
南桥的电源好信号 ec的开启信号 和cpu的vid识别信号 都满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南桥的电源好信号 ec的开启信号 和cpu的vid识别信号 都满足

南桥的电源好是指哪个呢  VID我只量了组织都一样的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只要CPU电压,PG没出现,要么是芯片虚焊,要么是PG被后基拉低了。芯片一般不坏

网友C:
前面的供电全部出来以后  PG才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的供电全部出来以后  PG才会有

你说的对  前面的所有电压都有  PG也正常  CPU电压也有 就是无PG 时钟开启也没有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的电源好是指哪个呢  VID我只量了组织都一样的

h_pwrgd

网友:
就是这个出不来  我说的是CPU供电的PG 不是南桥给CPU的PG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