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长城M9WJU显示器,驱动板上一个小元件的参数

楼主(2013-03-20):
长城驱动板板号:E221166 求上面印刷板上Q5三极的类型及详细参数,现在只见上面写着WA9M,测量是坏了,求代换的管子。

网友:
  驱动板在此:就是红圈中那个元件

网友:
我这里有很多这样的废的显示器的驱动板,这样的管子应该大把!你在哪里呀!

网友:
这是给屏供电的MOS管,废旧的驱动板上都有,如果没有,也可以不要,直接飞线5V也行,当然,有是最好的了

网友:
应该是屏供电调整管,P沟通的。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大哥的回答,驱动板干脆定了一片,直接换板子,在路上了。

网友:
这个故障我遇到过,是驱动板坏了,是ON/OFF不稳定。

网友:
结果:板已经换,直接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