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液晶电源板里面的 电源芯片dip 8脚爆炸了

楼主(2013-03-20):
给雷劈劈爆了,现在看不清什么型号 也没有
怎么办
液晶电视型号:Sharp LC-32L450M
液晶电源板型号:QPWBFF540WJN2 / DUNTK540WJ
芯片

网友: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请求各位大大协助

网友:
换板,高压电源一体板,也不贵

网友:
是什么型号机器的电源板?

网友:
高压电源一体板 有什么款式介绍吗

网友:
TB上买原型号,不行也可以改通用电源的。
同意楼主:
5.0
h7570565
同意楼主:

网友:
板子都烧这德行了,建议楼主还是淘宝一下吧,毕竟现在板子也不是很贵了。

网友:
换板吧,不一定换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