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D插电自动开机复位灯常亮!

楼主(2013-03-20):
跑了下绿线直接到W83627DHG-A 的72脚,71脚3.3V 67脚3.3V点开机键有跳变 68脚3.3V 无跳变  谁能维修思路!

网友:
直接把IO换了再说

网友:
等待问题解决,学习。

网友:
先查全板电压有没有正常

网友:
自动开机全板电压正常!IO是W83627DHG-A 我用W83627DHG-P 代换了下问题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