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笔记本屏显背光时亮时不亮朋友们注意了

楼主(2013-03-20):
前天修了个HP DV2000的本子,故障是"屏幕显示正常,偶尔会暗屏"灯管发的光很亮,不老化
拿过本子首先想到会不会是排线断跟线??于是我开机来回的折屏,看是否会不亮,谁知道怎么折都没事,偶尔会出现一次暗屏,有时放那不动它自己也会暗屏,我把B壳拆开,来回的把排线的转弯处来回的再折折试,没试出会暗屏现象,难道是高压板性能不良?还是主板不良??我找了个坏屏<屏灯管是好的>把灯管插在这机的高压板上试,试了半小时都没出现一次暗屏现象,由此说明这机的高压板和主板也没问题,那就只有灯管了,我用手轻轻的按屏的下方灯管处,问题出来了,我按一下灯管会闪一下,于是我拆开灯管一看,灯管一头的接线处空焊了,我加焊处理好装机,试了一个上午都没问题,问题解决.
今天又遇到了一下T61的机子也是这样的问题,也是灯管的一头空焊引起漏电造成灯管时亮时不亮,一烙铁就解决了.以前从没遇见这样的问题,希望我的经验能能新手朋友带来帮助

网友:
这种问题经常有的 多了       不过DV2000没遇到过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经常的,学习。

网友:
恩  这样的问题一般见得多

网友:
我都很少换灯管,一大半都是直接补焊就行了

网友:
这个在液晶上面也有修过的

网友:
现在灯管的机器,也算是古董级别的了...

网友:
早换一个屏测试一下不就早解决了 吗

网友:
这是很常见的故障。

网友:
三星的屏容易出现灯管焊点虚焊引起的不稳定现象

网友:
三星的LCD屏很多这样的情况。引线接触不良的!

网友:
这种看似不稳定的现象,
弄起来就要细心了...

网友:
这种现象遇到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