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DELL1420 屏的程序数据吗?

楼主(2013-03-20):
有dell1420屏程序吗,原装的没有了换了待用的屏亮度不够

网友:
把他原来屏的码片换一下就好了

网友:
换码片啦。。。

网友:
原机器的屏上面应该有码片吧,换上去就行了,不分屏型号的,通用

网友:
把原屏的 码片换上就行了

网友:
以前存的给你发上来

1400 lcd.rar

204 Bytes, 下载次数: 2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当然有数据,存在码片里。

网友:
楼主解决了么,高分屏,还是普分屏?柜台上有,明天给你找找!

网友:
谢谢我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