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MN5V-RL短路到不跑码的维修

楼主(2013-03-20):
接到朋友给的一块梅捷 AMN5V-RL主板,说是加电就断电,朋友不要了。今天无事就拿上来看看。
量了下12VCPU辅助供电对地阻值为O,短路了。逐个测量CPU供电管上管的G级-D级的阻值,发现短路元凶,第3相供电上管短路拆除。G级相连的103电阻短路,拆下
更换新的MOS管跟103电阻,测量了下D级对地阻值正常,G级为1000多,比其他2相的G级要高,测量2.2R精密取样电阻,阻值正常,当时没放心上。装上CPU假负载,检测卡插上。短接开关脚-触发,不跑码,复位灯亮.........。看来还有搞头啊。测量CPU核心供电1.5V正常,CPU复位0V不正常,VLDT0.4V不正常。复位针有3.3V,但是短接没反映。看了下电路,VLDT应该由傍边的LM358+MOS管产生,量了下MOS管D级1.84V,G级电压10点多V,S级电压0.4V,明显不正常,果断换掉MOS管
上假负载,检测卡加电,复位灯熄灭,短接复位开关针,复位灯正常闪一下熄灭,果断换上CPU,内存,上电正常跑码。
开机不到5分钟自动断电,再次测量12V又短路,刚换上的CPU供电mos管再次烧掉。拆掉烧掉的MOS管直接测RT9605第七脚PWM3的对地阻值还是1000多,从料班里找到一块RT9605换上,在此打下阻值,813.7正常了。
拷机30分钟没在出现问题,此版修复。

网友:
辛苦啊  修这种故障的板子

网友(点评):
换CPU场管 G 1000多久应该换PWM芯片了 自己找事做

网友:
梅捷的板子现在装机真不敢用啊

网友:
呵呵,早就应该把供电IC也换了的

网友A:
楼主VLDT是什么电压  能说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VLDT是什么电压  能说下吗。。

AM2+假负载上的测试点,应该是总线供电吧。

网友:
现在的梅捷主板已经不是当年的梅捷了

网友:
楼上说的精妙

网友:
梅捷主板,我上段时间都碰到很多这样的主板,但是问题换了MOS管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我以前还修过拆了不短路了,装个新的管子上去,上电又烧了,这种我一般是那块MOSS管加IC全换掉的!

网友:
修的很好,不过你这主板成色不敢恭维呀,怕是卖不到几十元钱呀.

网友:
不像电源,会炸管!

网友:
不是9602a吗 我看花眼了吗

网友:
我也有块梅捷的板子没修出来呢

网友:
嗯· CPU少了一个1.2 南桥没收到CPU的返回的PG ·桥不发RST

网友:
又学到了东西了。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问个问题,电阻会短路?

网友:
我这有N块梅姐的板子,都修不好, 真不敢用这个牌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还修不好。还搞个P的芯片级维修啊

只是辛苦  哪有修不好的 时间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问个问题,电阻会短路?

我碰到2次电阻短路了哦,103电阻测量只有0.006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碰到2次电阻短路了哦,103电阻测量只有0.006欧。

拆下来测量也是0.000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来测量也是0.0006?

是的,拆下来也是一样。

网友:
电阻 真的会短路?

网友:
哦,开眼界了

网友:
我也不是很喜欢梅捷的板子 不好修 麻烦

网友:
最近在自学主板,希望多点不加电的故障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