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液晶电源板的电源IC烧坏的原因

楼主(2013-03-20):
雷劈了电源板,检查发现保险坏了,0.39欧姆的那个电阻烧断路,电源IC第三第四脚短路坏了。然后按以上的更换完成。之后检查IC周边的电阻,电容没问题。

通电后啪一声,IC烧坏了,为何啊?求助于各位高人,帮个忙,我都蒙了。。

IC是LD7575

网友A:
肯定是还有损坏元件楼主没有发现,再看看光耦及431,热地板上的2级管全换吧!有些雷劈的测不出来的。

网友:
修这种故障最好串接一个60-100W灯泡,如果灯泡亮一下暗了,就应该差不多了,测一下电压;如果一直亮,继续检查。。。

网友:
雷劈的 建议直接换 电源板部分,小元件基本都挂了,

网友:
恩,这个是个很好的方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还有损坏元件楼主没有发现,再看看光耦及431,热地板上的2级管全换吧!有些雷劈的测不出来的。

请问你所说的431是什么?是电阻吗?

网友:
431是精密稳压器,就在光耦附近,三只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所说的431是什么?是电阻吗?

是取样精密3端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