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高压板IC:AZ7500BM-E1 第4脚和地短路以后...下灯管严重发烫... 求解~~

楼主(2013-03-20):
如题................

网友:
原来是 开机 几秒钟就黑了....去保护以后...可以亮机.但是下灯管 发热巨大...... 测试2个小时  暂时没问题 。。。

网友:
明显的灯管坏了,最基本的判断都没判断准确就去保护拷机,去保护只能作为维修判断辅助的一种方法,直接去保护作为维修手段这样的后果是很严重的,说严重点晚上客户挂机睡觉去保护之后引发火宅什么的~

网友:
更换灯管为上策。

网友:
又是HKC  刚一伙计拿来一个 问题一样 还在修呢

网友:
灯管坏了,要换掉,,

网友:
除了换灯管 还应该坚持过压保护 和稳压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A:
问题是 我测试过了  灯管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 我测试过了  灯管没问题啊...

很明显灯管坏了,但是灯管没完全断掉,拆开你就知道了~

网友:
先排除法试试吧,换了灯管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