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哥哥,针式打印机电源板的检测好坏的方法

楼主(2013-03-20):
由于打印机进水(开机中),怀疑电源板烧了。请指教如何测量电源板的好坏。给各位大师添麻烦了

网友:
怎么发到液晶显示器里来了,你把电源板与主板的连接断开,再通电,测量一下有电压输出就是好的,反之是坏的

网友:
主要不知道阵脚的输出电压,是高压板呀,新人的,没注意

网友:
非常感谢,但是上机没有成功,打印机不自检。缺纸灯和高速打印灯一直在闪,请指教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33409-1-1.html

网友:
啥机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