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液晶显示器自动来屏

楼主(2013-03-20):
方正FH980-WA ,屏幕两秒种一灭,现象是,灭掉后,显示器指示灯为兰色,按开关关闭显示器,再打开,屏幕亮一秒,又灭掉,如此反复,有时候插拔一下VGA数据线,能正常显示,测灯管电流值正常,换电源高压一体板,有所改善,现在是不能更改屏幕分辨率,更改后黑屏无显示,自动返回到原分辨率后,显示正常,不能进全屏游戏,现象一样,正常显示中,不对屏幕分辨率做改动或不进全屏游戏的时候,能正常显示一天也不黑屏,请教是不是数据板有问题了,

网友:
估计屏有问题了

网友:
程序没有吗。刷一下试试。这问题应该不是屏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刷个bios

网友:
不行了就换个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