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蓝宝 5750 1G DDR5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3-03-20):
得到一块蓝宝的5750 1G DDR5显卡,据上个主人说此显卡很难成功开机(几率非常小)

自己拿到手后,插在主板上,开机后显卡无输出,但主板自检正常(蜂鸣器滴的一声),应该也是可以启动到windows系统(硬盘灯开始在闪)。

自己观察在PCI-E接口旁边的一排电容中,缺少了一个小电容(见最后一张图片的红圈中,左侧的那颗),自己从别的显卡上相同的位置,拆了一颗补焊在显卡上,但开机后还是黑屏。

显卡开机后,发热正常,已经排除了电源供电不足、主板兼容性问题,但就是没有输出,两个DVI接口分别接显示器,结果都是一样,这样也排除了DVI接口接触不良的问题。

BIOS也刷过此显卡其它版本的BIOS,还是黑屏。

本人不是专业维修的人员,没有BGA之类的专业设备,请大家帮忙看下,问题是出在哪里?非常感谢!!

网友:
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
时钟复位查查

网友:
这卡到是收得蛮多的,A卡现在基本只要核心不坏,就不要想着啥BGA  有多少爆费多少 ,你可能基本量都不会,说深一点你搞不懂,你搞不了,最好还是卖掉 这卡要是2B 2R呢,我想这个论坛的,不是专常年修高档货,,及一些有软件测量的人来说,基本上是无法可修了,停留在一些修96 95 85 86 73那年代的,用那三班斧 可能砍完都以挂彩了

你有何高见?请指点一下修高档卡的经验。现在显卡图纸都那么难找。不好搞哦

网友:
如果楼主此卡没摔过 那应该就是GPU有问题了

网友:
你检查一下输出部分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