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教这个电路图中EB1和22833的作用和原理。

楼主(2013-03-20):
求助,求教这个电路图中的EB1和22833作用和原理。。EB1和22833这两个芯片哪位有他们的图纸吗?

求教。

网友A:
我看图错了 没法分析

网友:
这什么主板 vtt1.2的上拉电压用的着这么复杂才产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图错了 没法分析

图应该没错的,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EB1是什么?22833是什么?

网友(点评):
你的电脑是正极接地的吗?你看看3极管的发射极电流方向

网友:
三极管的方向我随便写的。

网友B:
图没看懂,我想是不是怕其中1个22833坏了影响EB1的工作而做的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没看懂,我想是不是怕其中1个22833坏了影响EB1的工作而做的2个。

是的,只是找来找去没找到EBI是什么

网友:
22833是不是一个复合芯片啊

网友:
vtt1.2的上拉电压

网友B:
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EB1是什么东西,你的到底是什么主板和型号啊?好看看有没同样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EB1是什么东西,你的到底是什么主板和型号啊?好看看有没同样的板子

麻烦您了,我的是映泰P31B-A7主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