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打印机连打间隔大

楼主(2013-03-20):
本人是菜鸟,今天遇到一台爱普生针式打印机打连单时,第一联位置基本正常,换到第二联时间隔挺大的。(有差10几厘米)这样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纸张没设置对吧,你把你的连打纸张撕开,打第一张,打完后再放第二张,看第二张进去以后是不往出推等待打印呢,还是进去直接退出,直接退出的话说明第一张纸没走完,打印机要把第一张纸走完才等待下一个打印信号的到来,第二张退纸的话就是纸张设置大了。

网友:
第一张纸是打满的,但是到第二张纸的时候就会间隔10几厘米,才开始打。这个是要在哪边设置呢?

网友A:
把你的纸张用尺子量一下,在打印级属性里纸张添加自定义纸张,打印的时候把纸张选成你自定义的那张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纸张用尺子量一下,在打印级属性里纸张添加自定义纸张,打印的时候把纸张选成你自定义的那张纸

恩,是这样的。但是现在还有个问题,不会出现间隔了,但是第二联打完之后有一半是会卡在打印机里,需要手动取纸。这个该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