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SW8故障求助

楼主(2013-03-20):
飞利浦190SW8故障:如图。开机正常,实用一段时间,大概半小时后,出现如图的横条纹。若用手用力按着左右两边,横条纹消失,松开,又出现。

网友:
很确定的说,是屏的问题,,要有压屏机才行,,,

网友:
屏坏掉了楼主

网友:
直接换显示器吧。。。

网友:
恩 没法修复了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链接屏的排线有问题

网友:
屏的事,应该是没法修的

网友:
屏的问题,去北京广州这些城市可能有压屏的,一次100多吧,不管好坏

网友:
手工可以压的见多了

网友:
屏的问题,大城市可以搞,不过话说回来要100多元的维修费的话还不如不搞.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热心解答,若是屏坏了那只能扔了。可惜了,才用不到4年。

网友:
楼主 你这屏是横线  我想问问是动的还是固定位置不动的呀 ?  我很少见 横线 是压屏线坏的  一般都是 竖的 才是 压屏线坏了  要压线才有 可能好!

网友:
若用手用力按着左右两边,横条纹消失,松开,又出现。

刚没仔细看  像你说的 你可以加固下试试
这不应该是 压屏线的问题 你 拆开看看是不是哪里没 安装好 是 屏不平 屏有弧度 引起的 !!

网友:
屏故障,修个不划算,放弃吧

网友:
看来是没有救了,换吧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在那一块儿点个软垫试试,在上上盖没准行

网友:
把拿出来屏完全拆开试一下,排除是否因为组装显示器边框没有装到位导致的变形问题

网友A:
首先集中在中间一条横线,然后逐渐扩大,数量大概有10多条。

网友:
是屏坏了,线条的数量会逐渐增加的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集中在中间一条横线,然后逐渐扩大,数量大概有10多条。

我的建议 是在屏和电源一体板之间加抗干扰的东西试试  一般加纸片或塑料什么的层数月多越好!
如果不行 那就可能屏报废拉 我见过电源一体板对屏烦扰的这种情况  你可以实验下 把东西都从外壳里拆出来  在外面点  注意 电源一体板尽量离屏远  看是不是比装在里面横线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集中在中间一条横线,然后逐渐扩大,数量大概有10多条。

我的建议在电源一体板和屏之间加抗干扰的东西试试!!
一般加纸片和塑料都可以,层数越多越好!!!
我就遇到过电源一体板对屏干扰的现象  我看着你的图片还有你说的 和我见的很像 你试试吧,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