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文档打不开怎么办?

楼主(2013-03-20):
重装系统后,word文档变成绿色了,打不开了!有什么办法吗?
重装系统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在下载个重新安装

网友:
下个wps应该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
系统自带的word打不开的话可能是系统没装好
如果是原来存的word文件打不开 可能是两种office版本不一样

网友:
装个2003 2007兼容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