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迅维前的最后一次求助 N61跑C1-C3循环

楼主(2013-03-20):
杂牌N61,蓝色全集成小板,原先有复位不跑码,刷BIOS不行,重植桥,跑码了,刷的是论坛的至达C61BIOS。跑码亮机了,保存不了CMOS,进系统,刚过硬盘引导就蓝屏,GHOST完后也一样,换32.768晶振后能保存CMOS,能进系统,认不到网卡,但是十分钟后又不行了,故障依旧,然后今天跑C1-C3循环,跑到C3就复位灯一闪,又循环跑了。刷过别的BIOS不行,换25,32.768晶振,谐振电容,查W83627EHG IO 时钟 18脚有1.6V电压,换IO,拆声卡,网卡,串口芯片,查内存VTTDDR 内存主供电,SPD电压,基准电压,两条系统管理总线,都正常,U座也是透针的,U也换了,没辙了,难道是桥挂了?求助,最后一天工作,纳闷,明早去基地了,不想带着遗憾去。

网友:
那你就带的这块板过去呀,有很多人帮你解决了。

网友(点评):
这个建议好呀,实际维修最实在

网友:
是带着礼物去,那里最需要有问题的主板,

网友:
带着板子过去,解决了一定要说声啊

网友:
多数都是桥问题  没什么的  单桥的板子是这个样

网友A:
C1 C3循环。跳8次吗。桥空焊可能性大啊!

网友:
问一下上楼的老师  是北桥虚焊 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1 C3循环。跳8次吗。桥空焊可能性大啊!

对啊,一直都是这样跳,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1 C3循环。跳8次吗。桥空焊可能性大啊!

饼哥,即将开始的那期笔记本是您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饼哥,即将开始的那期笔记本是您教吗?

是我。

网友:
本人愚笨,到时实地还请饼哥多多教导才行

网友C:
我怎么感觉问题还在BIOS上呢,如果是桥的问题,估计你把BIOS的肠子刷出来,他也不会跑码吧
祝你的学习生涯一路顺风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感觉问题还在BIOS上呢,如果是桥的问题,估计你把BIOS的肠子刷出来,他也不会跑码吧
祝你的学习生涯 ...

呵呵,谢谢你。桥已经重植,如果是BIOS问题,那为什么它先前可以跑码到亮机呢?而且循环跑码出现后我是有刷过很多BIOS的,包括原先可以跑码亮机的BIOS,刷了都不行

网友:
哥们太佩服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