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显示器换灯管后花屏

楼主(2013-03-20):
机器型号:玛雅TFT19W80PS
原故障为图像发红,经观察为灯管老化,于是很果断的更换了灯管,因为这业务还算熟练,很顺利的将机器安装完毕,开机花屏。。。。。全是干扰带。
无奈将机器再次解剖,将电源板和主板全从屏蔽罩中取出(主板和电源板地与外壳分离)开机,图像正常,只是有从下至上的滚动条,用示波器观察了各组供电,没有发现异常,于是再将板子装回屏蔽罩开机,依旧花屏,图像都不能显示。
请各位老师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可能你把屏搞坏了

网友:
绝对没有,我又拆下来仔细检查过,我的操作很小心的。

网友:
按理会换灯管跟屏幕显示边都粘不到

网友:
没有读懂楼上给予的提示

网友:
看看绝缘胶是否贴上了,或者位置不对。。。还有线路的放置是否和原来一样,有些信号线质量差,近了干扰

网友:
我都是使用的热缩管,绝缘问题不用考虑了,
再有我也怀疑过信号被干扰,也特意将屏线和电源排线离远还是一样。

网友:
我建议装电源板和高压板或装电源一体板时 在他们和屏之间加块和他们体积一样的 塑料东西  纸片我没试过(越厚越好) 这种现象是 电源板和高压板或电源一体板对屏有干扰引起的 我就遇到过 捣鼓了 半天才想明白!!!

网友:
希望 好了给说下 这也是经验 我看看 使用不 哈哈哈

网友:
这个加东西间隔的办法,我已经使用过了,无济于事,我甚至都将屏和灯管部分分开,依旧干扰。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楼主的意见,谢谢啦。

网友:
那你 要好好找找干扰源啦  我的是我加一层都不行 我最后 找可个 电脑主板的内包装带(装电脑主板的你想大吧) 我把它叠了四次装上才彻底隔离干扰的   !!

网友:
明天再按您说的手法,彻底试试。
这个破显示器真把我搞晕了。。。。真坑爹!

网友:
无奈将机器再次解剖,将电源板和主板全从屏蔽罩中取出(主板和电源板地与外壳分离)开机,图像正常,只是有从下至上的滚动条,
明显的你 这干扰的厉害  我的我只要把电源一体板拿离屏10厘米就没一点干扰!!!

网友:
那您觉得这个机器该咋个维修?
我已经实在是没有思路了,该想的办法全想了,并且电源板输出电压,使用示波器检测没有文波,我甚至连主板都代换过了,实在是陷入困境了。

网友:
屏线有没有检查,打一下主板上的5v屏供电是5V吗?遇到一个电源电压高,屏花屏的~

网友:
供电使用指针表,数字表,示波器都测量来着,没有发现异常。
屏线也怀疑过,我是直接代换的主板和屏线故障依旧。

网友:
这是你 拆显示器是把 电源一体板上面的塑料隔离干扰的 去掉没装上原因  我当时修电源一体板时就把那东西取掉啦  装时没装上 主要是装时已经不知道跑哪里啦  哈哈   后来就找个主板带隔离一下好 了 !!!
其实修到是没用多少时间 就是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我就晕啦  不过我不是修的灯管 我坚信不是屏的 问题  !!
你也可以找一套 驱动 电源板 高压板  点下屏 把屏有没有问题给做实啦  其实液晶显示器就拿几样东西!!

网友:
这个机器没有您说的这个东西,明天我再琢磨琢磨吧,不行只能放弃了。
一个19的显示器耗费了我一天时间了,不能再搭太多时间了。

网友:
其实修到是没用多少时间 就是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我就晕啦  (捣鼓这现象我也用差不多一天)不过我不是修的灯管 我坚信不是屏的 问题  !!
你也可以找一套 驱动 电源板 高压板  点下屏 把屏有没有问题给做实啦  其实液晶显示器就拿几样东西!!
编辑的慢了你都回复啦  !!!

网友:
傻办法在换个屏线,是不是本身新的也有问题

网友:
可能本身屏就有点问题了 只能说运气好。

网友:
重新换灯管,也许灯管某根某一端存在放电现象。

网友:
屏线刮一下吧,下面垫张纸。。。保三个月不花屏。。。

网友:
早就刮过了,根本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