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白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3-03-20):
型号不知道,没注意看,只知道版号MBX-159,开机白屏, 拆开量屏线供电3。3V有, 因刚好有配件机,拆开换屏无果,换屏线无果,加焊显卡也无果,发现屏不接屏有3。3V,接屏后就只有2。3V了,少了一V供电,没法了,查电路图吧,拆开,量得主板屏供电保险F19阻值39欧姆,感觉不对,换保险后OK,亮机了,我想应该是接屏后可能带不动负载,阻值大了一点限流了,电压就少了1V了,看来少1V电压也不行啊,因修机无时间,所以没拍照 新手第一次 发维修案例贴,见笑了,希望看贴的各位大大们 能给点分分

网友:
学习了 像这种情况我都是刷驱动

网友(点评):
条件没查明确,就直接刷,很鲁莽

网友:
笔记本一般要考虑屏供电 屏线 屏等  刷驱动??目前我笔记本没有刷过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很多是掉点的,通病来的

网友A:
外接显示器应该有图相的。

网友:
能给解释一下,刷驱动和笔记本白屏和不亮有什么联系吗

网友:
我遇到过是屏上的保险 前后电压不同 换铜丝 就好了

网友:
你应该先拆屏,然后测量屏有没有供电,如没有,飞根线上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器应该有图相的。

外接不行,不亮,切换不亮,不插屏线也不亮,

网友:
看来你们理解错了,我说的是主板上的保险,只是阻值变大了一点,39,而不是屏上面的保险,屏上面的保险早量过了,是好的

网友B:
   楼主 主板那上面的保险正常阻值应该是好多呢? 还有屏上面的? 请教一哈  谢谢了。

网友:
很好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主板那上面的保险正常阻值应该是好多呢? 还有屏上面的? 请教一哈  谢谢了。

阻值为0,但万用表量显示2或1

网友:
没插屏线,后级相当于没负载,电压值为3.3V,插入屏后,后继阻值改变(保险阻值改变)导致分压变化。

网友:
学习了,赚点分

网友:
oo   这样的 。 谢谢了哈楼主。

网友:
第一次修机能修到这个程度,很不错了

网友C:
是保险开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保险开路了吧

没有开路,阻值为39欧姆,变大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