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30点不亮

楼主(2013-03-20):
手上有一台的机器版号DAPS1AMB8CO 电压正常,桥上面的电压也正常 北桥做了也一样,BIOS也刷了。有遇到的给提供一下思路,
点不亮

网友:
复位和时钟都要测的 BIOS打个波波看正常不

网友:
别动不动就搞桥好不 供电 时钟 复位开启信号 查完在弄桥

网友:
什么数剧都没 哪来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