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0机子电流到0.050左右

楼主(2013-03-20):
今天接到一台IBMT60的机子,客户拿来的时候没有键盘。观察看到键盘接口两边飞了两根线,估计是用这个短接的。客户说以前都能开机,放了几天在短接就不行了。插上电源,待机在0.020左右。我看那线没断,就把它去掉。我用键盘的19脚,直接短接没有反应。由于开关在键盘上,没办法只有去掉BIOS电池,然后插上电源。看电流上到了0.050左右,然后回到0.020左右。看电流主板好像有短路。我测了阻值和供电,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白桥和显卡是修过的。不知道该怎么修了,哪位老师知道的。麻烦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拔个bios电池还拔短路了 第一次听说了  你也没说清楚现在是不触发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U23、u28、u61,这3个芯片,是重点检查的对象,这里面的检查顺序很多,就这样很难记得!你这样的情况多半是缺开启信号导致的,但微短路也不排除,IBM这机子保护做得好。细心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