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英特尔D946GZAB不上电

楼主(2013-03-20):
小弟拿到一块英特尔D946GZAB的板子,无外伤,叉上电源板子上的灯亮,但是促发不开机 求大侠们救救
不开机

网友:
开关测了有3.3V ,电源有绿5V和紫5V,摸着IO 桥也不发热

网友:
INTEL的板子IO坏的比较多 换换试一下

网友:
这板子的IO是Winbond的8374LF2-C/L1 不好找啊不知道有代换的么

网友:
先拔掉4口看转不,强加电,按住南.北桥.I/O看看行不,其他配件也换下看看

网友:
INTEL原装板查5大待机条件,触发电路有没正常,原装板要上CPU才可以上电,压CPU座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