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讨论,关于华硕TF6OO WIN8 RT版平板电脑的问题

楼主(2013-03-20):
     一台华硕TF600的平板,现在是什么都不能玩,下载真的好蛋疼。
     最重要的是搜索到的wifi信号很弱,离路由器很近。连接上去还提示受限制,。
    求高手帮解决一下这些“男题”,困扰了我好多天咯都

网友:
我的手机也是这问题  明明在路由器旁边  但还是只有一格信号 网速真的是较慢  晕死

网友:
无线网卡不良或者天线连接不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台都是这样的

都是天线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天线不良??

我感觉是系统的问题  因为这都是英文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是系统的问题  因为这都是英文版的

我想重新做系统  壳不知道ARM架构的机器能不能做其他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