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IE电流跑到0.38掉电,

楼主(2013-03-20):
今天接到一个本,客户说昨天用的好好的关机了,过了一夜再开就掉电,待机0.026开机到0.38掉电也不重启,拆开量了一下,有3 5V,CPU电感没有电压,CPU供电芯片是RT8856GQM,INTEL独显的机器,主板上是K40ID,各位师傅能给我指点一下吗给了思路,新手,或者给个BIOS,
电路图
什么的,
华硕

网友:
晕额 先看看其他电压出来没啊 哪个没出来修哪个

网友:
你先测下其他的电压都正常吗??CORE一般最后产生的。。。

网友:
估计你的板子vcore的开、开启都没有 查开启的条件

网友:
二话不说 直接杀南桥''!!!11

网友:
测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啊?那个没满足就修那个,条件满足换芯片!

网友:
貌似RT8856 芯片很多都存在的个问题。。

网友:
可以先检测8856开启条件,如果都好的,建议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