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跑2A会'滴滴滴"三声,然后跑到85就停住了?

楼主(2013-03-20):
求ASUS M2N REV1.02G跑到2A时 “滴滴滴”三声,然后跑到85“滴”一声就停住了,是怎么回事?
求高手指点,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
电池放下电看看

网友(点评):
真不愿意听废话

网友:
在看下显卡

网友:
看下显卡,大部分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A:
那三声是多少声长多少声短的?

网友B:
应该是档显卡吧  要不先取下显卡 看一下档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档显卡吧  要不先取下显卡 看一下档多少

插没插上显卡都一样   在2A时应该是滴滴滴滴四声 才跑到85   到85时也会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三声是多少声长多少声短的?

准确的说在2A时是四声,第一声长   后三声短,然后跑到85会滴的一长声。

网友:
查PCIE插槽的供电 时钟 复位,再打PCIE插槽数据线对地址,加焊北桥.

网友:
我觉得是显卡方面比较多!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
电流跑那么高,AMD 的吧,怎个北桥,北桥可能性大大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