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供电钽电容问题

楼主(2013-03-20):
今天修东芝L203花屏,拆机直接把大电容拆下,换上了个电解电容,上电后,没有供电,后来用4个330UF的钽电容换上后,有CPU供电,工作正常了,想问下,为什么钽电容不能用电解电容代换

网友:
稳定性,点解电容不怎么好吧。。笔记本很少用到点解电容的了

网友:
管他的呢  能用就行了

网友:
首先电压差别大,另外uf数值也超太大了

网友:
就算电解电容能要代替,电解电容焊上去,你盖子能合上不

网友:
六个330的好点吧稳定点啊

网友:
我用的六个的或者4个47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