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e40 “嘟嘟”两声报警 不显示 的问题

楼主(2013-03-20):
我的联想 thinkpad e40 开机 两短声”嘟嘟“报警, 就不显示了,再按下开关滴一声马上就关机了 ,我拆了了再试看到风扇在转,不过不是正常启动那种动静,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各位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A:
是不是安全芯片报错?

网友:
插数码卡跑什么码

网友:
同样问题  楼主解决没啊

网友:
你外接显示器应该能显示,你的机器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插卡跑码吧,这样便于快速诊断问题点。

网友:
显卡,做吧

网友:
是显卡问题,你做下显卡

网友(2013-05-04):
显卡问题。

网友B:
没跳过内存把,拔出来搽下内存条的金手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跳过内存把,拔出来搽下内存条的金手指试试

大哥  你是新手吧  !!

网友:
    拆了吧   看看显卡有没有供电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不过也可以刷个BIOS  上次就遇见过这种  最后加焊显卡不行  还是刷BIOS搞定。你可以试试

网友:
电流是多少。不讲清楚没有人能帮你呀

网友(2013-06-16):
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
显卡  我今天刚碰到个  响2声  内存不过不止2声

网友:
外接试下   否则 显卡,不过今天我碰到的是屏线问题导致的 电流跑到1.2A左右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做吧

网友(2013-07-17):
说的再详细一点你的检测过程    比较好判断

网友:
我是I5的机器,跑1.2左右,有跳变。两声报警无显示。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我的订了显卡在等待中希望能好

网友:
NND,中奖了。我的也是这样,不过是一长两短然后再两短!显卡完美拆除换全新,显存4颗完美拆除换全新,双BIOS重刷,故障依然

网友:
坐没坐呀 显卡坐下能坐好吗?

网友C:
写的不清楚,都不知道你说HP的什么主板,或许就你自己知道吧

网友(2014-10-07):
楼主搞定没有

网友:
楼主说下什么情况啊  应该是显卡门吧

网友(2014-12-03):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安全芯片报错?

什么是安全芯片

网友(2015-03-22):
引用 网友C:
写的不清楚,都不知道你说HP的什么主板,或许就你自己知道吧

你这是胡乱回复,楼主标题都写的联想E40,你还在那HP

网友(2015-11-03):
看一下是不是暗屏,估计是显卡

网友(2015-12-17):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加焊下大部分都能解决的。

网友:
这破机子都是烧显卡 散热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