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要报两次警才能进入系统?

楼主(2013-03-20):
       一台式电脑,要报两次警才能进入系统,按机箱上的开机键后,报第一声警运行到制造主板商的画面后,再过多秒显示英文后再报第二声警后才慢慢地进入桌面。通过计时,大约按下开机键,一般都在55秒左右就进入到桌面,但运行一切正常。
    一般台式电脑都是按下开机键自检通过报一声警就慢慢地进入系统了,真不理解要报两声警才能进入桌面?有没有那位大师遇到这种情况啊?是电脑有问题还是其它那里有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华硕的板子,进BIOS把IOGO关了,再检测哪个地方反映慢

网友:
会不会 主板电池没电了。

网友:
要是品牌机就不要找原因了,装13用的。

网友:
呵呵,楼上的回答很经典,我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