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1Z触发不显示,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3-03-20):
   本人接到一台DEE 11Z笔电, 开机可触发, 电流0.44A, 保持不动,测PCI贞周期和LPC贞周期有持续波型,测SMBUS没波型,不过内存, BIOS 时钟数据,片选有波型,也刷过BIOS,更换内存,但问题一旧,更换小南桥,问题仍一旧,望高手指点思路。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想问一下, 有CPU复位, 但不跑码, 有PCI_FRAME 有波型,接一来要怎么修的,

网友:
南桥直接出来的smb 又瞬间波形么,最好接诊断卡看看当什么代码

网友:
看来只能重点看看桥周边的各个小电压,还有一些总线打值了。没有好的办法。就是细心排查。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小件漏电的多。

网友:
这个是上网本吧   你不是说SMBUS没波形吗?  直接测ADS

网友:
这种情况ADS#肯定有了,PCI_frame#都有波了,我遇到LPc_frame#有波,pci_frame#没波的,修死人了。

网友:
这个ADS#没有地方测, 另外接诊断卡是 OO,不过内存, 那LPC_FRAME有波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9105-1-1.html

网友:
现在这块板维修是没有什么思路了, CPU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 也只能是测一些波型 , 看样子只能换板了。

网友:
      今天换了一块小主板, 问题还是一样的, 电流达到0.44A ,就不动作了, 难到大主板也要换掉不成, 不会是这样的吧, BIOS也刷了, 还是老样子。
   这DLL 11Z机器在DELL售后有修过的,没有修好, 说要换掉大小主板,要2300元钱, 客户不同意,拿到我这里时,有修过南桥和BIOS , 到现在还是没有解决题, 急啊,

网友A:
这个机器的CPU 是不是板载的AMD CPU 呀 ,检查一下CMOS 电池的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的CPU 是不是板载的AMD CPU 呀 ,检查一下CMOS 电池的电量!

是板载的AMD CPU,但COMS电池是3.12V , 是正常的,

网友:
有没有哪位小哥修过这种问题的, 有的话分享一下维修思路啊,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这个DELL 11Z的主板今天修好了, 在这修好之前我想说一下我这个主板的离奇经过,之前托朋友找台一模一样的笔计本对着修, 今天终于找到, 急忙换主板试, 大小主板对换试,小主板是好的, 大主板是坏的, 怎么也找不到原因,找同行看了一下, 不料同行不到2个小时就搞定了, 原来是大主板的CLK_PCI_EC线断掉了,造成EC没有PCI 时钟,电流到了0.44A就不动了,另外想问一下, 如果是BIOS有问题的话, 它会不会造成可触发但不跑码的。

网友:
这个断线是板层里面断的,看不出来, 是飞线后才好的 。

网友:
大哥,怎么个飞线法,我也是有一台这样问题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