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块3870花屏

楼主(2013-03-20):
求助,一块3870花屏,上BGA加焊无果,请高手帮忙看下,问题大概出在哪里?谢谢大家!

网友:
AMD芯片的显卡现在空焊的不多,一般是显存坏.

网友:
已经上BGA工作台加焊过,还是依旧花屏,跟加焊前一样。不知道MAST能否测试A卡?

网友:
加焊GPU无效果那就是显存了,如果不确定可以加热下试试

网友:
可以用测试软件测显存,AMD的也有专用工具的,不过看你这花屏的情况,好像GPU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原来显存也会花屏啊

网友:
搞下显存祝你成功

网友:
原来显存也可能造成花屏啊  小弟学习了

网友:
我修过一块没你这严重的,GPU和显存全部重做了还是老样子,不知道怎么搞了。现在丢在一边没管了

网友:
       貌似A卡测试工具使用很麻烦

网友:
坐等等高人指点……

网友:
A卡比N卡难修的多,你这个大花,内核可能挂了吧。

网友:
用1.8V接显存供电电感,烧一下,看哪颗显存温度高

网友:
上次搞过一台类似的,GPU修过,自己再加焊,亮个分把钟,黑屏,直接换板

网友:
A卡不会,一直修N卡,看样子,GPU坏了,还是供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