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三星711N,请高手看下。

楼主(2013-03-20):
        三星711N液显,开机灯亮,屏闪一下就黑了,再关机开机还是闪一下就黑,电源灯常亮,拆机检查,电源高压板外观完好,测13V和5V电压发再不对,5V正常,13V升到15V了,用试机的一套板子(电源和驱动)测了一下可以正常,试机1 小时没问题,确认了屏应该没问题,问题应该出在板子上,由于测机用的电源板太大,无法代换,后来把有可能影响电压的元件(包括431、光耦、12V的电容等)都换了,因为水平有限,也没招了,就在坛子里猛搜了一通关于711N的帖子,还是没招,估计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不想折腾了,订了一块,可担心驱动板有问题的可能,也要了一块。
     今天货到了,问题也就出来了,先直接把电源板换上,以为可以点亮了(以前换电源板没失过手的),悲剧了,情况一样,测了电压也是一样15V和5V,驱动板电压正常,不行,把驱动板也换上,还是没改变什么,还是请高手们帮忙看看。
        图片是网上找的,实际没有任何烧变色的,看上去很新。

补充内容 (2013-3-23 13:24):
又换一块电源高压一体板,正常点亮,这台显示器算是完工了。

网友:
看您的图片上半部分文字,用其他板测试正常,判断为高压驱动误保护。
看您的图片下半部分文字,电源板和驱动板一起换了依旧?
您起初拿板测试,用的是原机灯管么?如果不是可以断定是灯管导致的保护,如果是原机灯管这就不好说了。
需要把板子翻过来,看驱动IC型号,查下去保护办法,去掉保护看下现象。

网友A:
看你我描术应该 是灯管的问题。换灯管试试

燈管保護了 指示燈變黄

网友B:
新板也有问题。

网友C:
拿4条灯管外接试下,准备换灯管吧。

网友:
电源和驱动板一起换过,情况一样
用通用板一套测试,是用原机的屏和灯管,这个没拆开。
驱动IC在图片左边的小板下面,明天去看型号(记不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我描术应该 是灯管的问题。换灯管试试

换过另外一个屏试也不亮,问题是用通用板测了很久屏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板也有问题。

对的,新板全套上去也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4条灯管外接试下,准备换灯管吧。

实在不行就按你说的试试。

网友:
电压怎么会升到15V?这样就保护了。按开关关机,电压回到13V,按开机电压在2秒内升到15V基本上是到14V的时候屏就黑了。

网友D:
直接换灯管,不用走弯路。灯管久了用测试板是没问题,用几觉天对出出题。

网友C:
15V正常,你测下黑了电压会有大的变化不。要是稳在14-15V那就别搞板子了,接4个灯管试下,我就常备4条灯管做测试,破屏上拆下来的,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V正常,你测下黑了电压会有大的变化不。要是稳在14-15V那就别搞板子了,接4个灯管试下,我就常备4条灯管做 ...

基本上是稳定在15V。一定要把灯管拆下来单独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灯管,不用走弯路。灯管久了用测试板是没问题,用几觉天对出出题。

我修显示器机会不多,还没备用的灯管,看样子还得备些常用的灯管了。所以今天只用另外一个17寸的屏试了,也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V正常,你测下黑了电压会有大的变化不。要是稳在14-15V那就别搞板子了,接4个灯管试下,我就常备4条灯管做 ...

我今天也是用17寸的方正破屏测的,也不亮。这屏是可以正常点亮,只是屏破了。

网友:
刚刚的回复怎么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V正常,你测下黑了电压会有大的变化不。要是稳在14-15V那就别搞板子了,接4个灯管试下,我就常备4条灯管做 ...

电压情况准确地说是这样的,通电不开机13V,开机2秒之内升到15V后稳定在这,但拔掉驱动板电压会降到12V。

网友E:
15V 很正常 接上负载 电压不跳变就OK 可以用单独的高压条点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V 很正常 接上负载 电压不跳变就OK 可以用单独的高压条点灯管,

屏修的不多,工具不齐,看样了还得多备些家事。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原装板保护机制很完善,灯管老化电流出现差异造成的。

网友:
看来大多支持是灯管的问题,明天拆个旧机试试,可以用19寸的吗?17寸的破屏今天试了没亮。

网友:
准备2个单灯管接好的  把它搀屏上的一起点就知道哪边的灯管有问题了  一般一坏就一对  上面或者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V 很正常 接上负载 电压不跳变就OK 可以用单独的高压条点灯管,

最好是先用四根新灯管试机
单独高压条试验不好,如果单独高压条均流保护机制参数与原板不同的话会误认为原灯管正常

网友:
先量下灯管导线对地阻值,在用通用条点灯管听听有没有嘶嘶声

网友:
你要是用通用板套原屏能点亮的话,就证明你买的东西有问题.或者你的灯管有些接触不良.

网友:
哥们 你算白折腾了   换灯管吧

网友:
换灯管,我以前碰到个这样的,灯管头上应该有烧焦的痕迹,去保护是最简单的。还有你可以用原来的电源高压+驱动点新灯管试试,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外接灯管试试.你完全没有考虑到灯管导致高压保护.

网友:
灯管的问题  问一下用户有没有剧烈震动过没有  我遇见过屏摔过 灯管坏了

网友:
换下灯管试试吧

网友:
用个4灯高压板改上去试试 估计换灯管的多

网友:
首先看看灯管的电流,在看看你的开机键是否漏电了

网友F:
l回复以上几位师傅们,刚刚试了换灯管还是不行,我又把三星的屏放到全套清华同方的上面,可正常使用。很有可能是购的电源板还是有问题的,再想办法确认一下电源板。

网友:
直接灯管撒////

网友:
15V是正常的  一般工作后会变成12v多。介意测试灯管是不是有根有问题,按楼上说的去掉保护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功率不够,我前天修一台飞利浦的现象也是这样

网友:
可以断定高压板,电源板和驱动板都是好的,就是灯管的问题,如果LZ不想拆屏,只能去保护了

网友:
三星的喜欢坏高压包

我也有这个怀疑。

网友:
修显示器  不就是换那几个板和灯管  换高压板  要把原来的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F:
l回复以上几位师傅们,刚刚试了换灯管还是不行,我又把三星的屏放到全套清华同方的上面,可正常使用。很有可 ...

你测下ON/OFF的脚是否有电压,(就是驱动板到电源一体板的开启信号)也有这组信号不到出现黑屏的。

网友:
都换了就明显是灯管的问题了,换板之前应该先检测一下灯管

网友:
这个机子刚修到过,是灯管的问题。。。。我也买过电源高压一体板。。。

网友:
换高压条呀

网友:
前面说了,全套板子都换了,可能是新电源板还有问题。在等重发货。

网友:
大多说是灯管问题,今天折腾了一上午,应该不是屏或灯管,现在用改上去的电源板试机,

网友:
加个高压条试一下,就三条线,能有什么问题

网友G:
还是查一下驱动IC如何去保护吧,去掉保护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是查一下驱动IC如何去保护吧,去掉保护试试。

保护应该是在小板子上,小板是是反装的,拆下来又没法量,水平不行。

网友G:
那也得拆下来看驱动芯片型号啊,然后查找去保护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也得拆下来看驱动芯片型号啊,然后查找去保护方法。

这个驱动芯片还真没见过,
三排字符
0Z960SN
0640C
VK5318  4T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也得拆下来看驱动芯片型号啊,然后查找去保护方法。

这个芯片以前没遇到过,有三行字符
0Z9603SN
0640C
VK5318  4T

网友:
哎这种问题还要定板子,这种现象要不高压有问题,要没灯管有问题。买个单灯的高压条,自己做一个测试灯光的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4条灯管外接试下,准备换灯管吧。

灯管问题的话 指示灯不肯能常亮的

网友:
就可以快速的判断出是高压问题,还是灯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我描术应该 是灯管的问题。换灯管试试

不應該是燈管問題  ,燈管有問題保護了 指示燈不肯能常亮

对的,黑屏时指示灯常亮,上了个其它高压电源一体板,可正常使用,10点多到现在还在开着,应该不是灯管问题。

网友H:
看亮度灯管没问题,可能是灯管高压线有破皮的地方或老化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亮度灯管没问题,可能是灯管高压线有破皮的地方或老化漏电

下午没事的时候拆两组灯管试了下,也是点不亮。有一组是是屏破的新屏,灯管应该没问题,关键是不会查这个高压板的故障点。

网友:
这个明显是高压板的问题  直接代换一块就行 要是觉得成本高 也可以修  主要检查电源管理芯片 高压包和旁边的两个MOS管

网友:
回复各位高手,商家重发了块电源板,装上去就OK了,那块板子留下来学习,感谢各位的指点,这台显示器总算交工了,有时间研究一下原装的那块电源板,还要多向各位学习,再次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