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700 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3-03-20):
拆机发现显卡已经更换为改良版。通电测试电流跳变正常。内屏无任何显示。背光不亮!外接显示正常。查LCD1 接口。无BLON开启信号。LVDS 无波形!显卡加焊了一次!不接屏时打了下LVDS 对地阻值。正常!亲们下面要换NB 么?给点指示啊!

网友:
结了个R61加焊了显卡也是外接亮,内接屏有背光无显,定了个屏线不知能好用不

网友:
显卡取下来重植

网友:
显卡重值后故障依旧。更换显卡芯片...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大哥  检查下屏线接主板的接口 里面针是不是插弯了  这款机器 接口容易插坏    直接把上面那块塑料掰掉  就能看到插针是否正常了  我都是这么搞的  祝你成功!

网友:
如果接口没问题  就拆开屏  量下屏供电正常不

网友:
总觉得和NB没关系吧,外接是正常的

网友:
好吧,最后结果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