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5T-UD3LR 不能关机!

楼主(2013-03-20):
首先声明,本人,小白,有一技嘉主板,开机正常,进入系统正常,使用正常!就是按正常关机后,显示器已无显示,像是关机了,但主板CPU风扇还在转,ATX电源也在转,没有关掉!常按关机按钮,可以关机!现在不知道从哪个地方查起,没有方向,请大家不要喷我!坛子里,搜了一下,找不到这个图纸。IO是  IT8718F-S 1003-LXS 的,也没有找到这个IO的资料。我已经换过电源了,还是一样,已经最小化测试了,就是只接键盘,显示器,开机,在不进入系统的情况下,按关机按扭,也无法关机,需要常按,才能关机。已经刷过BIOS!如果找到这个IO的资料,倒是想查一下,在按关机按扭的时候,SLP-3#脚和PSON#脚有没有电压跳变,不知道这个方向对不,还有,正常来说,关机的时候,SLP-3#和PSON#电压应该是怎么一个跳变的过程,比如:高到低?还是低到高!问题有点多,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图纸我这里有  不知有多少人喜欢呢  人多的话就传山来  人少就算了  呵呵。。。。。。。。。。

发我吧,谢谢了,密码是RMADEPT吧,技嘉的都会背了,954898780@qq.com
图纸传上来,我给你加分

网友A:
哦 糟糕 刚看了下要密码  叉

把密码告诉写出来啊

网友B:
老大,拜托,上图吧!不行,传我邮箱也行!求求你了!~  158523143@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糟糕 刚看了下要密码  叉

大神啊!!!拜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拜托,上图吧!不行,传我邮箱也行!求求你了!~

发你邮箱了

网友C:
SLP_S3# 是102
PS_ON#是107

网友:
引用 网友C:
SLP_S3# 是102
PS_ON#是107

谢谢,不过,还是没头绪。。

网友:
大哥,你就发吧,我这也有块这种板,没VCORE 的, 跪求中...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管理模块有问题

网友D:
其实我想问一下 你换过系统试试吗   如果排除系统问题  其余就是 bios 南桥  io(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想问一下 你换过系统试试吗   如果排除系统问题  其余就是 bios 南桥  io(很少)

最开始以为是系统的问题,重装过系统!没有解决,然后,用PE进去,再点关机,也不行!故障依旧!最后,干脆不接硬盘,直接在跑完码后,自检完后,点关机开关,不能关机!!

网友E:
这个机器插电是不是自动开机了。看看电池电够不够。还有就是ATX绿线线路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是一块MSI主板AM2的,不能正常关机 关机后风扇还转 电源还工作 其他都正常搞不清楚问题在那,有哪位大哥知道说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插电是不是自动开机了。看看电池电够不够。还有就是ATX绿线线路问题,

机器插好电后,没有自动开机!电池没量过!呆会儿试试!ATX绿线的线路,在待机的时候,电压正常的!不知道还可以怎么检查其它的问题。

网友:
这个好像是双BIOS吧?

网友:
这种最麻烦啦

网友F:
我遇到2片技嘉软关机重启的,都是FD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遇到2片技嘉软关机重启的,都是FD解决问题

不好意思,FD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