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3-03-20):
今天来了台联想E40的本本。。。。客户给我说是开不起机。。。我拿到手看了一下确实是开不起机。。。和客户沟通了一下!留机.......拆掉外壳。。。打了一下值。。正常呀。。。那就上电吧。。。看看电流好像来了。。。接上屏。。意料之中。。不会吧。。就这么。。。好了呀。。。秒杀之中的秒杀看来捡到个便宜了!装机吧。。叫人测试。。一切都正常。。。。谁知道。。他关了一下机。。就怎么也开不起了。。。哎又回来了(说实话像这种没有修的心里总是不踏实呀)哎!!下图!再看看搞人们的意见!据说很蛋疼《到后来确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不仅蛋疼。。。。今天头也挺疼的》我测了所以的供电都正常。。。没有发现问题。。。刷了一下BIOS 可以点亮。。以为又好了可好景不长。。。。用一会就打回原形了。。在不正常时和正常时我对比了一下电压。。相差无几。。就是电流上不去不正常时电流在0.5~1.2~0.8 想了一下。。干桥吧。。。回来开了不少于十次每次都行。。。到后来结果证明还是不行。。<发此贴是想请各位帮帮忙,给我个思路!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不亮的时候有没有跑内存的?用示波器测一下,如果内存有跑就一般是显卡吧

网友:
不好修呀  小维修工等待高手来指教

网友:
2楼的能不能说清楚点,让我这些新手学习学习。比如测内存哪些信号,正常的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
它是集成显卡。。。换了一个U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亮的时候有没有跑内存的?用示波器测一下,如果内存有跑就一般是显卡吧

单桥。。。集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

换了一个好的U。。结果一样

网友:
我也在修放了几天了

网友:
裸板,点呢??
所有外设都不插。。。这种问题很难修。。。时亮时不亮,貌似E40是不是纬创的板??纬创的板,好多时显时不显得都修不好,干桥也木有用。。。

网友:
不亮时电流怎么跑的啊。

网友:
单桥集显 换个桥试试?单桥的容易坏啊

网友:
前几天遇见过一台这样的机器,直接和客户说换版了

网友:
这个机器我遇到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