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N对地无法启动 测UC3843 (7脚)无电压

楼主(2013-03-20):
头天正常关机第二天就无法启动    PS/ON对地无法启动
uc3843 测7脚无电压,是否IC4损坏可造成的(最下边的)。
当万用表测量Q2 b脚时(对地)风扇开始转了(比正常的慢)。
有高压,PG  PS/ON均有5V

网友A:
Q2的E极是否有电压,如果有,再测量B极有没有电压,如果无,测偏置电阻R13,如果电阻值正常,Q2坏了。

这电源是多少瓦的,这么差地

网友B:
这电源估计400W以上 这样哦 全桥式,5VSB都产生了IC4你不用考虑了,D16整流有无电压,没有就更换IN4148  有就短接PSON看看IC6 3脚是否低电平不是换IC6,是换Q2随便把IC3都换了。

网友(点评):
你可真逗,单管能承受400瓦,还以上,你还真看得起这个K2545呢,正常工作就是个250,峰值达到300就烧得香拜佛了。

网友:
的确是.已经把IC3换了。还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估计400W以上 这样哦 全桥式,5VSB都产生了IC4你不用考虑了,D16整流有无电压,没有就更换IN4148  有 ...

回楼上,已经把IC3换了,D16是个FR107拿下来测了是好的。才有最上面的问题。

网友:
回楼上,IC3坏了已更换,同时D16/Q2(实际是FR107/8550)拿下来测了是好的。才会有一楼的故障现象.
现在重点应检查IC6。谢谢楼上二位。

网友:
好了PC817换上的是A档的,现在换成C档。PS/ON对地短接风扇转动,拿掉即停看来5510内部.
3脚和8脚有逻辑关系。

网友(2013-12-17):
我有一个台达电源也是风扇转一抖了下就停了,查不出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的E极是否有电压,如果有,再测量B极有没有电压,如果无,测偏置电阻R13,如果电阻值正常,Q2坏了。

这 ...

问一下你先前修好的这个电源这个元件是in4148么?红色椭圆右边这颗张开双臂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