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920 电流0.5a掉电重启反复如此

楼主(2013-03-21):
3v5v电压正常 内存显卡供电正常假负载有复位有时钟,取下cpu cpu主板后方330电容阻止50欧,高手能大概判断出啥问题不?
cpu
显卡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取下CPU才50欧,肯定是短路了吧

网友:
查CPU供电条件

网友:
到什么时候掉电,说的太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