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61主板 开机二次才正常

楼主(2013-03-21):
一块七彩虹CN61主板 开机第一次 run灯亮 跑到50后挺住 run灯灭  强行关机 再开机正常 桥加焊过 IO换过 没刷bios  求解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问题可以刷下试试

网友:
  AMD  的东东  换CPU 试试吧 ,AMD架构的板子稀奇古怪的毛病桥坏的多。

网友:
等编程器到了刷下试试 这个情况谁遇到过

网友:
换u刷bios!……应该可以

网友:
刷了bios 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