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脑不能进PE!

楼主(2013-03-21):
新装了一台电脑,正常运行,但装系统时不能进PE,提示说是无法加载PE文件。。。然后我在DOS里用GHOST装了XP,在部署系统时一种是虚拟内存不足直接死掉。。。还有一种是7ZIP文件错误然后data错误,部署好后(估计没有完全部署,错误提示是在保存软件设置开始的)进系统,里面预装的软件都无法使用(包括IE,只有我的电脑和我的文档)都只是一些快捷方式,然后我给它新安装一些软件都可以完美运行。重启后也可以运行。。。接着我给它打驱动,无论什么驱动打到一半,机子就会重启,,,然后蓝屏。。。(包括原装的主板光盘驱动),,,我尝试着打开一个游戏,前面无问题,但只要一开始玩就会重启,,,然后蓝屏。。。现在是一直蓝屏,连系统都进不了了。。。。(之前也会发生蓝屏,但只要把电源拔了,就又可以开机一会儿)实在想不出是什么问题,万般无奈只好厚着脸皮来论坛求救了,,,,哪位大侠愿指点一二啊?(本人菜鸟)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初步判断机器没有问题,分区,装系统后应该就OK了

网友:
附加一下,不是散热问题,因为用鲁大师检测后都不会超过40度

网友A:
换内存!……。先换内存试试……。

网友B:
这也可能硬件问题
内存条拔下来再插一遍
一些线路接口没松动吧

网友:
我觉得你可以重新分下区,然后再重装个系统,分区时c盘不要太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也可能硬件问题
内存条拔下来再插一遍
一些线路接口没松动吧

板子都快按断了,,,没有松动啊,,,现在特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内存!……。先换内存试试……。

嗯,待会回去试试,新内存可别让我成为这屈指可数的倒霉蛋!

网友:
换个内存就好了

网友:
老蓝屏,可以参考楼上的建议,换一下内存!或许问题都解决了,如果不行,可参考下面建议:
不能加载PE,如果是光盘版的,可能是光盘或光驱的问题。
GHOST的XP如果不能正常装机,可以换个完全安装版的XP,装一下看看,排除一下GHOST的XP是否正常。如果想装GHOST班的XP,建议换个版本再试试!

网友:
显然是硬件问题,也可以换个系统试试,WIN7试试。

网友:
是不是系统版本过高造成的,换一个系统版本试下

网友:
进不了PE就先考虑硬件问题吧!

网友:
我在关注换了内存后好了没有

网友D:
解决了说声啊

网友:
也可能是硬盘哦

网友:
新的硬盘分区要注意主/副盘和格式

网友:
楼主可以用排除法。一一判断。首先应该检测硬盘,再换线盒街口。再换内存。一次类推来判断原因。

网友:
什么板子呢 上的什么U 内存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都快按断了,,,没有松动啊,,,现在特蛋疼!

你装的什么系统啊是不是你的不兼容啊

网友E:
进不去PE楼主不会换个U盘试试??

网友:
用光盘装的还是U盘装的 要是U盘就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
这个比较蛋疼

网友:
对呀,内存条和主板兼容吗?别是还有其它硬件问题吧,上面朋友讲可能的光驱。
还有支持安装的操作系统
解决了说一声,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
仔细想了一下,初步判断是内存问题,1.PE进不去 2.系统运行不稳定,容易蓝屏。3.会出现注册表错误的情况。。4.提示过内存不足的情况。。5.运行大型游戏容易蓝屏。 6.根本就不是啥好条子。

网友:
现在内存条不算贵
淘宝 天猫找信誉好的看看

最简单的把你现在的退回去

网友:
直接换一条内存上去,,,再试试分区。。。再试试

网友:
新手,凑字数的,赚点分?

网友:
U盘启动程序做好了吗

网友:
PE进不了都是内存不好引起

网友:
是不是硬件有冲突?换其他的系统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不去PE楼主不会换个U盘试试??

拔出硬盘试试吧

网友:
估计是内存的问题,你把他换了或者把PE重新做一下

网友:
第一你先拔掉硬盘,不接硬盘,第二你把BIOS恢复默认设置,把bios里的默认AHCI改成IDE试下,然后你在启动项改为USB-HDD,试下,如果不行果断换内存,内存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问题在现在才有时间真正解决,刚换了个内存,整个世界都清晰了,PE可以进了,系统都正常安装了,驱动照常打了,烤机也不蓝屏了,玩游戏也痛快了。。。。。楼主之前一直相信新内存坏在我身上的几率是零,但现在。。。。好吧,我太自信了,,我是个倒霉蛋!!!!5555555.。。。。。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说声啊

感谢关注,已经解决了,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硬件的问题。先清理一下内存的接口处。

网友:
内存条拔下来再插一遍.

网友(2013-04-28):
坚决的把内存,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