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个帖子,上面说可以把LCD灯管换成LED灯,只要加个东西上面就可以了,求原理

楼主(2013-03-21):
加的就是这个东西,

网友:
这只是升压板,还有led灯条。实际就是用着两样替代原来的高压板和灯管。这个升压板要求12V供电,改的时候要看看原来的电源有没有提供这个电压比12V稍微高些也可以13V左右,再高有可能会烧掉。

网友:
其实就是一个电源电压转换

网友:
屏幕的LCD的,改成LED的灯管,还是达不到LED屏的效果吧

网友:
有那心思吗。不支持换

网友:
亮度和使用寿命是没问题的,但要和真正的LED背光屏比显示效果还是差一些,毕竟原来的LCD屏的背光系统不是针对LED设计的。

网友:
这个很小巧哦。哪里找到的。这个没必要不应把LCD改LED,换LED灯管条要拆屏幕的,手工不好有可能吧屏幕拆坏。如果不是灯管坏了不介意改,如果是我直接换灯管

网友:
可以  这个是LED升压板  将电源板12V 供电 通过电感 二极管 MOS管 电容 等将两个电压 合并起来  LED点灯电压为35V左右  直流电  就可以讲LED灯点亮

网友:
可以  这个是LED升压板  将电源板12V 供电 通过电感 二极管 MOS管 电容 等将两个电压 合并起来  LED点灯电压为35V左右  直流电  就可以将LED灯点亮

网友:
好家伙 ,毕竟改的不方便 能修就修 不修就换呗

网友:
什么方法都想试试啊!!

网友:
可以尝试,但动手前必须做好功课。

网友:
这是个升压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亮度上市一样的。

亮度和原来一样吗?应该会亮一点吧,我看屏里没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什么东东

网友:
还是不要改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度和原来一样吗?应该会亮一点吧,我看屏里没有什么区别啊??

意思是与LED的亮度一样。

网友:
只是利用LED灯条来取代灯管,和他配套的驱动板,类似咱们说的高压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