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ic780m-a

楼主(2013-03-21):
有客户送来的二块精英的主板不装CPU就CPU有供电,装上去就没有电压啊?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在线等啊

网友:
自言自语了

网友:
是不是CPU有问题啊 ,还是供电问题

网友:
CPU在别的主板上可以点亮啊

网友:
不上U反儿各个电压正常啊

网友:
cpu拉低电压

网友:
那怎么搞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