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 开机不亮。。电流跳一步 0.860。。然后慢慢往上涨。ATI集成北桥显卡

楼主(2013-03-21):
如题。。。。求建议。。

网友:
后面有短路

网友A:
用风枪加热下北桥再开机,或许有惊喜!

网友:
经过我的检测。。  板子各个点组织都正常  开机电流直接上0.550 现在 裸板试机。。。3V 5V 都有。。。准备打下北桥阻值

网友:
同意2L的,纷风枪吹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加热下北桥再开机,或许有惊喜!

风枪直接加? 我BGA一般都要预热之后才能动BGA吧亲。。直接动刀  风险大

网友:
这个机器板子很薄,做BGA非常容易变形,还是慎重一些吧。

网友:
AMD芯片组的  北桥跟CPU座  intel查北桥吧

网友:
像北桥的问题,风枪预热下,看看能亮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枪直接加? 我BGA一般都要预热之后才能动BGA吧亲。。直接动刀  风险大

风枪打到250度,加热30秒左右再开机看看!

网友:
可能是北桥,低温220-250试试

网友:
风枪吹下北桥,是个不错的建议

网友:
这机一般重做北桥可以好。不好板容易变形。

网友:
悲剧了。。第一次加焊的。。我看锡珠 没怎么溶。。然后BGA高温加了下。。北桥短路了。。 我擦了。正准备取北桥。。

网友:
南北桥都爱坏,大部分建议先搞南桥,几乎都会好有不好的也就干屁了

网友:
上诊断卡看跑到哪了在下手啊,

网友C:
三星 的板子 老家是 赛伯坦星球的, 遇见BGA 就要 。。 需要个 辅助工具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三星 的板子 老家是 赛伯坦星球的, 遇见BGA 就要 。。 需要个 辅助工具才行

您说需要一个什么工具才能行呢?

网友:
北桥加一遍看看 !

网友:
这个机子 我都是做北桥好的
不过板子容易变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