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机器掉电,电流1.43后掉,板号UM3.

楼主(2013-03-21):
DELL 1464机器,电流跳到1.43左右,然后掉电,两个BIOS都刷了,还是掉电,哪位坛友遇到过这种现象,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你就这样说,大家很难懂哦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9226-1-1.html         这个人修好了掉电。但是不亮,可以联系下。

网友:
问题不清晰,很难有人可以解答,即使有,也是头痛医头的办法

网友:
是的,因为掉电的机器没有一些思路,全板的电感电压都正常,没有少一路,温控芯片短接也是掉电,有一个不正常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S Y S _ P W R_ S W #感受不到高低高的变化,R1阻值正常,R5靠近D4端也是正常有电压的,不解的是D4为什么会这样,问题出在EC上吗?

网友A:
典型软启动没有完成。
第一步上假负载测量CPU时钟和复位。(应该没有~~)测CPU到北桥对地阻值。
第二步跳过南北桥复位信号的测量,(不容易测)直接测PCI有无瞬间复位电压产生。
第三步再测南桥有无收到总的PG信号
第四步插上内存打阻值卡测量到北桥的连接信号线有无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典型软启动没有完成。
第一步上假负载测量CPU时钟和复位。(应该没有~~)测CPU到北桥对地阻值。
第二步跳 ...

谢谢热心回复,机器的复位信号都有,最后一项测北桥到内存可能有戏,机器是I3,北桥集成在CPU内

网友:
明天继续研究,这种掉电的不太好修

网友:
掉电的情况一般要查PG信号的。

网友B:
遇到 一台插电源自动触发,并且电流有跳变,就是无显示。跳变之后马上掉电并且无法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 一台插电源自动触发,并且电流有跳变,就是无显示。跳变之后马上掉电并且无法再触发

和我的故障一样,可能有个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