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5QL SE板无CPU供电通病?

楼主(2013-03-21):
华硕P5QL SE板有个怪现象,不上CPU时CPU供电有1.5V,RT8800  4脚EN无电压,9脚POWER OK有3.3V输出,上负载时无CPU核心供电,上U 或假负载时RT8800EN0.4V。我发现这个板有很多兄弟发了贴但没有解决,小弟今天也遇到了,小弟不才今天一定要战胜它,兄弟们给我提点!提点!提点!

补充内容 (2013-3-22 11:08):
终于好了,昨天搞一天没修好,早上徒弟来东量量西撮撮一点他说好了,我很是无语,维修全凭运气吗?

网友A:
目前查到和EN没什么关系,和VID调整的6和脚有关系这张图和板上不太一样,板上有两个小三板管给两个8只脚象排阻一样的IC供5V电 1脚1.2,2接地,3,41.2V,8脚5V供电

网友:
我正好修到这块主板,CPU供电只有0.15V,PG 0V,复位 0V,VTT电压有1.2V。

网友:
和你的故障不太一样,上CPU、假负载和不上 都没有CPU核心电压。

丢在一边吃灰去了。

网友:
这款机器还没有遇到过,借鉴一下大家的经验

网友:
那是有点不一样,我这块不上U不上负载有1.5V的CPU电压.现在在查CPU供电的两个IC还没有结果.

网友:
期待高手速速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查到和EN没什么关系,和VID调整的6和脚有关系这张图和板上不太一样,板上有两个小三板管给两个8只脚象排阻 ...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留意中

网友:
我也有5-6块华硕P5KPL-c1600主板,也都是用BD-和 AP供电的(即RT8800+RT9605组合),都是无核心供电。而且发现凡是出现这个故障的,电源插座接口绿线针阻值为10K左右小于正常板(14.5K),紫线针20K档测得为1.7K左右,小于正常板(5.6K),疑有短路,没有思路,求教高徒和大神。。

网友(点评):
绿线开机PS-ON小没有意思义吧,反正能开机,紫+5VSB待机小那就要找找SB,I/O待机相关电路吧,这个板CPU供电是故障点,

网友(2013-04-29):
有块P5QL-PRO原来开机BIOS报错发现没有5V接了根线好了,但现在又有新问题,进系统不到十分钟自动重启,内存CPU都换过了还是没解决

网友:
按照时序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