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BL60接屏无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3-03-21):
求高手分析下。LCDVDD没有,Q93控制级一直5V。
G级受控于TL_ENVDD    ,
U3供电测量都正常。
短接过Q93没用。屏上还有两个信号也没有,受控于EC。EC换过!

另外附上电路图,求高手解答 QBL60 la-7552

网友:
Q99B G极 查为啥没供电啊。    还有,飞线亮不?       试试看的话,Q93换个N管能用吗?

网友:
TL_ENVDD这个信号控制的,就是不懂这个信号。这个信号高电平LCDVDD就有了

网友A:
Q93 P沟 低电平导通
查APU_ENVDD,TL_ENVDD

网友:
直接短接O93的DS极 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93 P沟 低电平导通
查APU_ENVDD,TL_ENVDD

TL_ENVDD
就是这个不懂,是U3发出来了,但U3的供电都正常,U3是什么芯片不清楚,像是数模转化器

网友C:
TL_ENVDD为低电平,Q99B导通,拉低Q93.Q99A的G极电压,Q99A截止,Q93导通,+3VS转换成+LCDVDD电压,你现在的问题就是Q93的G极一直为5V没有被拉低,查TL_ENVDD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TL_ENVDD为低电平,Q99B导通,拉低Q93.Q99A的G极电压,Q99A截止,Q93导通,+3VS转换成+LCDVDD电压,你现在的 ...

就是不懂这个信号  U3是什么不知道,工作原理不知道。

网友:
先断开TL_ENVDD 跟APU_ENVDD相连的这一路 看LCDVDD能否转换出来

网友:
如果显卡是好的,那就是显卡少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L_ENVDD
就是这个不懂,是U3发出来了,但U3的供电都正常,U3是什么芯片不清楚,像是数模转化器

你先看看Q99B这个场管的G极电压时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看看Q99B这个场管的G极电压时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高电平我就开心死了。关键不是。涉及到U3。都看不懂U3的工作流程

网友:
DS直接搭条线过去就行了

网友:
这么烦恼直接飞线嘛。。。

网友:
外接和屏普信号有差异,上BGA,焊桥,

网友:
换个U3试试。

网友:
TL_ENVDD 跟APU_ENVDD都应该是高电平,+lcdvdd才会有电压。

网友:
路过 学习 学习   今天运气不好

网友:
楼主查下edid读取情况,可能会有所发现